楼主(2023-05-10):
(无正文)

网友A:
参照原来的重编;

网友B:
GTD2好像可以打开F900的程序,通过它转成GOT1000;
GTD3打开GOT1000,转成GT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GTD2好像可以打开F900的程序,通过它转成GOT1000;
GTD3打开GOT1000,转成GT2000.
等安装个GT2 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GTD2好像可以打开F900的程序,通过它转成GOT1000;
GTD3打开GOT1000,转成GT2000.
安装了GT2软件,程序也可以打开了,没有找到在哪里改触摸屏型号了

楼主:
大概步骤是这样的:
1.用FX-PCS-DU-WIN-C软件读出F930的画面,格式是dup
2.用GT2软件新建GT1030,设置好系统信息
3.在GT2中选择 工程--其它工程读取--通过浏览选择dup格式的文件
4.在小方框选择,点击执行,后面的都选择“是”
5.修改一些画面,特别是切换画面,需要重新编号。
6.通过GT2保存后就是GTE格式,此格式可以用GT3软件打开
这样试了试,很多地方的文字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