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0):
在一些盗版或 GHOST WIN7 32或64位操作系统,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时有可能会提示“MWSmart Executable has stopped working”错误时。

该类错误可以尝试如下步骤来解决:

1. 打开WINDOWS 开始菜单通过搜索“gpedit.msc”,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注意: 当前Windows登录账户需要具有管理员权限;

gpedit.msc文件一般位于如下路径 C:WindowsSystem32gpedit.msc。

2. 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中,打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并导航到“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3. 双击“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已禁用并确定。
4. 重启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测试。

另一种解决方法如下:

下面是批处理文件,就不需要用上述手动方法打开文件了

网友A:
2.6版本以后已经改善了很多,这种情况很少见了。
更让人头疼的是卸载后无法重装的问题,在随安装包卸载工具的加持下也可以解决了。

网友B:
一少部分电脑可以解决,大部分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包里面有个工具S7-200 SMART Sweeper Tool,这个就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起码可以找到问题了,比没有办法好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