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0):
图片中是使用索引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编写的子程序。含义大概是一个顺序动作流程
我有一个疑问,这样的子程序在主程序中可以多次同时调用吗
望前辈解答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 FB才可以。你这种应该是类似于程序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中是使用索引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编写的子程序。含义大概是一个顺序动作流程
我有一个疑问,这样的子程序在主程序中可以多次同时调用吗
望前辈解答

我个人认为,由于子程序中使用索引寄存器属于同一个任务中使用,因此相互之间会存在影响,因此需要在调用之前进行先赋值后使用。

网友C:
首先,同时调用的概念就不成立,请查看PLC工作原理

子程序调用指令里有句话,【可以多次调用同一子程序】

没有讲【间接寻址】问题,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每次调用,子程序里的地址需要不同,那就要在调用前处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次赋值完后调用子程序,需要等待上一次赋值的子程序段执行完毕才能再调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次赋值完后调用子程序,需要等待上一次赋值的子程序段执行完毕才能再调用吗

网友D:
这种太变态了,后面人接手要看半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赋值完后调用子程序,需要等待上一次赋值的子程序段执行完毕才能再调用吗
请追寻PLC工作的每一步,答案就在其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太变态了,后面人接手要看半天。。
在没有FB等的机型,这恐怕是节约程序空间的最好办法
了解控制工艺就不难
如果再不了解指令,尤其程序还没注释,那就近似看天书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再补充一句,间接寻址可能不在话下,IR的使用有过几回?
早在还使用等离子显示一体机的编程器时,客户拿来一个程序,好在都将注释翻译过来,IR部分没注释
就IR的使用咂摸通用了很久,然后都用相应的替代过来,并奖上注释,....最后客户自己找出了问题所在,并向对方进行了索赔~设备被埋了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句,间接寻址可能不在话下,IR的使用有过几回?
早在还使用等离子显示一体机的编程器时,客户拿来一个程序,好在都将注释翻译过来,IR部分没注释
就IR的使用咂摸通用了很久,然后都用相应的替代过来,并奖上注释,....最后客户自己找出了问题所在,并向对方进行了索赔~设备被埋了雷

我自己没用过IR,三菱迫不得已用过VZ寄存器,主要是懒。

现在的控制器可以建立数组,更不会去用IR这些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