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0):
两台SMART200 PLC用网线通信时,网线选直通线还是交叉线?

网友A:
PLC的网口一般都是自适应的,交叉直连都可以的;

网友B:
普通的网线,经常用的586B那种。橙白 橙 绿白 兰 蓝白 绿 棕白 棕。

网友C:
常规网线直接怼

网友D:
我是用B型打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