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0):
台达变频器散热风扇电压低  正常电压是15v   现在只有13v   不能驱动风扇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15V电源,13V供电应该可以了。是24V风扇吗?这么低有问题了,也可能是采样电压/稳压电路负载轻的原因,不一定是故障。

如果不存在故障问题,想提升电压,得从稳压反馈上想办法,采样电路的上电阻的阻值加大,就能使输出电压升高。
如果5V有稳压器,可以考虑适度将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略升高,需要兼顾其它供电电压不能超。

网友B:
换电容,换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