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0):
有没有不需要开孔的智能锁。
人家给了一个,发现比较长,没有固定智能锁的孔(没有开孔图,自己无法准确开孔)。
请问,有没有不需要开孔的智能锁,推荐一下。

网友A:
万能宝上搜索一下,用你防盗门品牌,比如盼盼防盗门智能锁。或者装饰城找个实体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需要开孔的智能锁。
人家给了一个,发现比较长,没有固定智能锁的孔(没有开孔图,自己无法准确开孔)。
请问,有没有不需要开孔的智能锁,推荐一下。
都是按照防盗门实际尺寸来配智能锁的,拍照测量拿参数去聊淘宝卖家即可。

网友C:
按锁型号找厂家要说明书

找专业人员安装

不开孔的智能锁?目前看还没出生
即便有,你想买一个?那没有图(说明书)的锁敢买呀

试试只安装门内部分,门外保留原状,看门或用钥匙,或用遥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百度有个试配99.9%门的广告才<1k,信吗

网友D:
把你原来的锁孔位置大小测量出来画个简图,然后发给淘宝客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原来的锁孔位置大小测量出来画个简图,然后发给淘宝客服就可以了
呵呵,智能锁是人家送的。

网友E:
这个还不简单,把你的锁拍个照,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然后这个锁的所有的数据就出来了,甚至还可以找卖家要一个安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不简单,把你的锁拍个照,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然后这个锁的所有的数据就出来了,甚至还可以找卖家要一个安装视频
搜不到  aciga的l0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