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高级工程师请进,看我画了一个MC MCR梯形图四不像,编译也通不过(20230511)

楼主(2023-05-11):
有些LD LDI OUT指令瞎摸摸就行了。
这个MC MCR 常开触点竖起来的怪物,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删除掉常开M100 连线后编译

网友B:
你在手册上看到的竖起来的M100是读出或者监视模式下的状态,为了看起来形象一点
实际编程是不需要的

楼主:
删掉了也通不过 M100 M101 M102全部删掉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删掉了也通不过 M100 M101 M102全部删掉也不行
改成这样,原则上是不需要这个触点的,直接从母线开始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