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报错,帮忙看下

楼主(2023-05-11):
伺服使能正常,运行也正常,但是只能运行一次,比如速度模式,启动一次,再停止,busy信号或者done信号还一直亮着,再启动,伺服就没反应了,busy或者done信号仍然有输出,连接都正常,有时候报错,但是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A:
别断EN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不太熟悉这个

网友B:
汇川的运动控制手册,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没认真看手册的后果,之前测试一直正常,几个月不看,就全忘光了,平时也用不到这么高级的货,都是低端应用

网友C:
用到时就看看资料,因为一个厂家的产品,不是一个型号,就有可能区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