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1):
背景: 有两个modbus 485的子设备,设备上都只有一个485口,准备用一块普通的带485口的触摸屏进行读写操作。
需求:后来要求给PC电脑留一个控制子设备的口子。

咨询厂商可以用触摸屏做主站,子设备做从站,电脑通过软件模拟一个从站,通过一种叫资料传输的功能实现数据映射,这样做是否可行?
用其他软件读取电脑模拟出来的从站是否存在两主一从的问题?

触摸屏可以换成带网口的,PC控制也可以修改成PC只读数据,毕竟远程控制有点安全问题。在这基础上还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案?

网友A:
应该是威纶通的屏吧

这样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触摸屏有两个通讯口

一个作为主站去读写那两个485的MODBUS子设备

一个作为MODBUS从站给PC来读写

数据交换就是那个资料传输,可以把子设备的地址与触摸屏的内部地址相互传输。

最终PC读写的就是触摸屏的内部地址,当然这个内部地址有个对应的MODBUS地址的.

假设读取子设备的数据地址是2000,那就用资料传输把这个2000传给内部地址比如LW1000,

假设这个LW1000对应的MODBUS是1000,最终在PC里面就是读取1000这个地址。

虽然有点绕但也能实现,我说的连接PC是232串口的情况,以太网的不清楚要怎么弄

网友B:
建议加个modbus网关做多主站访问,
PC和触摸屏互不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不是威伦通的屏,就是淘宝上200多的屏,后来厂商提供了相关资料,应该可以通过资料传输解决。
PC这边从站工具可以自己写,就不存在拿数据的问题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PC这边从站断电重启的数据初始化问题,如果实在搞不定就用触摸屏定时轮询。

网友C:
触摸屏和2个子设备通信后,本身再做数据转发,也就是说触摸屏再做Modbus RTU Slave或者Modbus TCP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