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1):
国产朗格变频器,上电开关电源部分无.24v.5v等电压输出

网友A:
先学习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网友B:
咸老师的书看一遍,照着上面修就可以。

网友C:
部分无查输出整流二极管,电容,把负载断开测试

网友D:
维修开关电源应该是基本功

网友E:
先看是什么芯片,然后根据芯片的原理去检修

网友F:
这牵扯电子线路维修了,不知道你学过电子线路没有,懂28/38电源芯片维修的话,就不在话下

网友G:
啥意思?除了24V,5V外,其他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H:
先有基础,再有经验,再继续维修!

网友I:
开关电源是维修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