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1):
电机为绝对值编码器,
电池也有电,设置编码器为绝对值类型,并用Fn008进行初始化。重启后报警810消不掉。
电机是放了几年没用,电池新买的,可能是什么问题?
SEN应该不用给5V吧,给了依然报警810

网友A:
看看操作说明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B:
首先测量一下电池电压有没有通到电机编码器上,有的话应该是编码器坏了,没有就查线路。

网友C:
排除一下问题所在,810为编码器通讯故障,可能为电机可能为驱动器,编码器线也需要检测一下。自己搞不懂就只能外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为增量,可以正常是使用。我想5V应该去到编码器了

网友D:
换电池后要不要复位?没有你的这个型号的手册,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查下编码器电缆是否有不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