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无法下载字体怎么处理

楼主(2023-05-11):
使用威纶通TK6070ik下载程序时。出限下载字体失败,怎么处理。 【程序是一一直正常使用中的程序】
恢复出厂值操作也试过。都是不行,电脑的下载端口和数据线换了好几条,都是一样。

网友A:
换一台电脑重新编译程序再下载试试吧。

网友B:
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网友C:
用EB8000v4.65试试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刷昆仑通态触摸屏的时候遇到过,当时打客服电话,回复说是触摸屏里面的字体多了,存储空间不够,威纶的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把所有文本都改为同一种字体试试

网友E:
一个是在电脑里安装对应的字体,另一个换一下软件版本试试,之前有几个版本一直是字体显示异常,编译异常,就算在电脑里安装了对应的字体也不行,我试了好几次,老版本软件没事,新版本不行,跟客服反馈说是我电脑问题,后来他们更新了版本,我啥也没动,然后就好了,用那几个有问题的版本就不行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招。以上个种办法这几天都试了下,还是没有解决,我换了个新屏,以后有时间在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