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3-05-12):
台达伺服驱动器在不接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情况下能不能与电脑连接…

网友A:
有报警  应该不影响连接电脑。

网友B:
虽然驱动器会报警,但与电脑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梨子啥味?

网友D:
是不是用上位机读取数据?联机应该没问题。
但是操作上位机的软件的过程中,有可能因驱动器报警,上位机软件界面拼命的弹框提示,无法复位而不能继续进行您所想进行的操作,比如参数设定和传输,参数读取和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  找不到任何装置  始终不能连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显示  找不到任何装置  始终不能连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显示  找不到任何装置  始终不能连接上…

网友A:
usb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2连接的…

网友E:
与有没有连电机没有任何关系,连不上是通讯线或通讯设置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讯线是自己搞的是照手册上做的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楼主:
放到机床后连接上了…

网友C:
有没有与官方联系,它怎么说

网友F:
回复 楼主:
要么线不对,要么软件有问题,要么伺服通讯接口废掉···就这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要么线不对,要么软件有问题,要么伺服通讯接口废掉···就这些了
实际上人家是放到机床上面连接上了。这个比较奇怪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不排除干扰的毛病

网友G:
建议上图说话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