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电源

楼主(2023-05-12):
各位好:
   有没有对电源比较了解的?想选一款可编程的电源。可以自定义曲线,频率10K,电流型输出。最大输出7A,功率100W左右。电流可输出正反方向的
   最好是双通道可同步的那种。

网友A:
有这么高电流和输出频率的电源?估计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B:
10K,7A,100W

可以这样设想不,买个AV功放机,PLC脉冲输出到功放,这不就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K,7A,100W

可以这样设想不,买个AV功放机,PLC脉冲输出到功放,这不就成了?
功放都是正弦波 这个10k估计是方波 还得用变频器 改变载波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K,7A,100W

可以这样设想不,买个AV功放机,PLC脉冲输出到功放,这不就成了?
电流型,恒流,还可以曲线,PLC+功放够呛.

网友E:
高频电源,又要对供电曲线可以随意编辑和修改,估计还有对精度的要求。
如果是用仪器来生产出口类型的商品,还得附带中国计量器材认证证书。那么必须上液晶+面板按键型控制系统了。此种仪器参见高精度的液晶显示示波器,尤其是高精度多功能的进口型,需要准备6位数的RMB进行采购。

并且此种需求市面上极少,需求罕见意味着研发成本不能平摊,估计市面上没有成品销售,只能自研或者定制,价格更加不可预测。

网友F:
功放机的纯后级可以,但是你的信号源要解决,后级的推动要求在1V以下不能太高,太高会失真,后级要求A类机,不然输出不达标,由于A类机的效率比较低,你要100瓦的输出,你就得配400瓦以上的机,然后就是你的推动信号源了,这个模拟量要和后级要匹配,PLC不好处理,你可以考虑用音频发生器,这个通过软件去修改频率和曲线还是比较好办的
网上也有相关的软件,不过免费的不多,可以安装到电脑上,要有比较好的效果就要求你的电脑的声卡不要太差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信号源很好解决的,想简单的话可以买一台二手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想低成本的话可以用单片机+DDS芯片,要多少频率就有多少频率,前提是你的功放能够支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