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3):
求教各位老师,希望森兰和森兰是一家吗

网友A:
能说出全名吗?
这个问题说是一家 or 说不是一家都没毛病

网友B:
森兰做变频器的, 是希望集团下面的一个公司, 一般叫希望森兰. 如果不是, 那可能别的森兰.

网友C:
这话问的实在没法回答;你要不把二个的公司全称提供下,要不就二个的产品都贴图上来;

网友D:
以前收藏森兰网站的时候,叫森兰,后来再打开的时候变成了希望森兰,具体还是不是以前那个森兰不清楚

网友E:
应该是同一个

网友F:
森兰本就是希望集团的,叫希望森兰更严谨些,可能是想借助希望的品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