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驱动板开关电源啸叫异常凶猛!!求解!

楼主(2023-05-13):
一台柜机ac60驱动板我滴妈 头疼死我了,刚开始为图一电源部分炸毁更换起动电阻,芯片7脚电容等器件,上直流电面板灯显示了,驱动以及各项都比较正常。但是!啸叫的动静特别的大 声音来自开关变压器 想着各位前辈说过的3脚电容之类的 以防万一索性全部换掉。声音依旧响亮。下一个排除开关变压器 让厂家花了百大洋复制了一个 依旧响彻云霄。。。好好一块板子被我糟蹋成图二 希望前辈们支支招

网友A:
开关变压器的尖峰吸收电路元器件正常么 再一个就是电源芯片输出波形不纯正,查RC震荡或者换一个电源芯片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负载过重?检查下各组的电流,或者一组组断开除取样之外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全断开了 还是不行 头疼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剑锋吸收换的电阻 波形没看 等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也换过了 用2844代换的 两批2844都不好使

网友C:
能够听到叫声,说明振荡频率明显降低了,查一下第4脚上的电阻和电容,看一下是不是变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你好 4脚电容电阻均无异常。回想当时驱动脚电阻为100欧,但是下拉电阻以烧毁。记忆模糊不记得,加了个20k故障依旧应该该加多少合适 没找到线路图不敢乱加就放在一边 替换板子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的情况下为10K,不会是20K,驱动电阻一般不会有这么大,一般是10-47欧姆,应该不会有100欧姆这么大,一般炸电源后,如果MOS管对地的过流检测电阻也烧掉了的话,一定会把过流检测反馈至芯片的电阻也烧坏,就是与芯片第3脚连接的一个电阻,一般为470R-1K,对地的电容为470pF左右。
有条件的情况下,单独给芯片供一个18V的电源,用示波器量一下输出,此时会输出稳定的最大占空比波形,看一下MOS管栅极的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2844单独加17v 6脚驱动 4脚锯齿波都正常

网友C:
回复 楼主:
测量的输出频率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C:
982.25HZ?一般的开关电源频率起码在40KHZ以上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题搞定了没有?也没有见到消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你好 最近有点忙碌。修复了。4脚接地电容用的同等大小的电容实测100nf 减至5nf左右 频率到55khz 上电无啸叫了!谢谢老师

网友D(2023-07-14):
对,这个如果出现此类情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看一下驱动上的频率占空比,可以更快的检测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