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3):
故障:客户描述烧保险。
1.第一反应是模块炸,拆机发现滤波板电解电容两个电解液干涸,同时均压电阻其中一个无穷大。
2.测量驱动板,确认V路输出对母线N短路,UVW六路驱动阻值均异常。其中第2路即模块9,10两脚短路,后续继续排查发现第1,2,3,5路TD350
 驱动IC均损坏,第2路光耦5,6脚阻值只有44欧姆也已损坏,保护二极管击穿。
3.屏蔽模块通路上电测量波形,发现第2路波形输出几乎变成锯齿波,断电排查发现通路阻尼电路变成110K,换掉再测量正常。
第一个问题:均压电阻什么样情况下才会损坏?而且损坏的两个电容均是M-N之间的,此客户之前其他机器也有过这种相同的损坏点。
第二个问题:模块7,8,11,12脚(第1,3路驱动)均为下臂击穿(图中红圈部分)
           上臂万用表测量正常(图中绿圈部分),但是驱动IC TD350也已损坏,上臂和下臂驱动是隔离的,不应该受损?
第三个问题:滤波板损坏和模块损坏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各大位大神们可以做个探讨分享一下经验。
第四个问题:飞线屏蔽信号后测量驱动输出波形发现方波上面有很多微小的干扰波,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忽略。
            我个人想法是均压电阻损坏加速滤波电容本身电解液干涸导致电源干扰严重,母线电压不稳引起其他部分电源不稳
            定,驱动输出在突发异常引发模块热量过巨引发击穿。

网友A:
滤波电容失容,容易炸模块,没毛病,把各组驱动的零件和光耦都检查下

网友B:
均压电阻坏,会坏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容量不对称,也容易坏。电解电容坏会损坏模块。

网友C:
电阻一般都是过压,过流损坏。还有高温高湿水汽透进内部腐蚀。电容是P-M损坏吗?
示波器波形的话,测量位置,探头的地线都会引起毛刺。使用接地环可以大幅度减小高频环路,减小干扰。
驱动并不是完全隔离的,上桥接到输出点,下桥损坏引线的杂散电感可能导致的dV/dt变化,使得芯片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损坏的2个电解滤波电容是M-N之间的,这种损坏在同一个客户不同机器上出现过三次了,我一直怀疑对方电网存在干扰或者不稳,但是客户不想增加额外成本加稳压滤波装置。
对于单独测试波形出现的杂波干扰我也是认为是示波器地线太长引起的。
滤波电触电容是M-N之间,模块炸的两路也是下臂,这一线索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容不一样吗?我看滤波上有两种不同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蓝色的电容是原机的1500uf/450V,黑色的是更换的爱普科斯的1500uf/450V,剩下的那两个外观良好的,拆下来用电容表量过,容量够就没有更换,全部更换代价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