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qx42模块

楼主(2023-05-13):
我接了一个按钮,我按按钮有24v电压,但是用电脑监视是没有动作,模块上对应的x点也没有亮灯,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网友A:
还是怀疑你的线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怀疑你的线没接好
没接好,为什么我按下去会有24v,不按就没有呢,是哪里没接好吗?求指教

网友B:
模块上有显示左右侧的开关,请确认开关在你接线的这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上有显示左右侧的开关,请确认开关在你接线的这一侧;
左右我都拨过然后按了,还是没显示,如果是那个开关的问题的话,为什么我电脑监视的x点也没有通,真不懂了,求指教

网友B:
最下面2个针是输入公共端,接+24V,上面第一个针接0V,你看下指示灯是不是就有个输入指示灯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2个针是输入公共端,接+24V,上面第一个针接0V,你看下指示灯是不是就有个输入指示灯亮了;
还是没有亮,拨钮也拨过了,有24v,还能有什么原因吗?不应该是模块问题吧

网友B:
自己看图;

网友C:
估计针脚哪个是24v 0v没有看清楚

网友B:
最下面2排是输入公共端,这个型号的输入公共端只能接+24V,输入点接0V,如果你反过来接是不会亮灯的;

网友D:
三菱官网有下载说明书,看下这个模块的说明书就明白了,再不明白说明差距较大,在这里问不如请教你同事方便。

网友B:
图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最下面2行公共端上接+24V,上面接0V如果还不亮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最下面2行公共端上接+24V,上面接0V如果还不亮就是坏了;
好的,明白

网友E:
看手册,接好线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2排是输入公共端,这个型号的输入公共端只能接+24V,输入点接0V,如果你反过来接是不会亮灯的;
感谢,那我能再请问你一下qy42p的com端是接负的吗?同样我想测试是我接的不对还是模块坏了,要怎么测试,如果公共端接反了会我再短接的话模块会烧吗?

网友C:
输出接个继电器 就知道了

网友B:
为什么不到三菱官网上下载个手册呢;Q系列模块接线图都有;

网友F(2023-12-15):
你这个别直接接,买个插头,要不模块容易干废,从插头出来的线,你再连就安全多了,这个模块没问题,接线肯定有落下的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