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22KW维修

楼主(2023-05-14):
西门子G120上功率底板上的CPU PS-ASIC3+ 能用PS-ASIC3代换么? 带+号的和不带+号的

楼主:
西门子G120 22KW的机器 炸鸡了,由于直流母线的负极与电源后级弱电负公共(这种设计真是鸡肋,炸鸡就牵连后级成大片的坏)现在上电报警F07800 检测不到功率单元 查看参数没有功率数据 测量24c存储器已经损坏 CPU也有局部短路的 手上没22的功率数据刷了一个30的 换用ASIC3上电后一样 怀疑ASIC3不能代换ASIC3+ 求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示波器测一下通讯波形,修这款机器反正没有成功过,7800没了之后紧接着后面就是7802,无从下手,这款变频器太垃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换,已经测试成功 之前不行是CPU复位电路是坏的 导致CPU没工作造成的
不装模块屏蔽后可以单板运行!

网友B:
恭喜代换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