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4):
抱歉打扰大家了RT,授权文件是淘宝弄得,在虚拟机上装的Intouch2020,但是激活时提示这个,请问下是我的网络有问题还是软件安装有问题,希望dalao们解答一下,拜托了

网友A:
看说明是你没联网,但是联网能用x宝的激活吗?
或者,你改变一下激活方式,为离线激活.
难道你买宝了,宝不给你服务吗?问商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奇怪的就是因为我是正常联网状态它还是弹出这个,问x宝商家它也说我没安装好重装一下
离线激活也没用,无限转圈中,不知道是不是虚拟机的问题,我的虚拟机用的是hyper-v,系统版本是22H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奇怪的就是因为我是正常联网状态它还是弹出这个,问x宝商家它也说我没安装好重装一下
离线激活也没用,无限转圈中,不知道是不是虚拟机的问题,我的虚拟机用的是hyper-v,系统版本是22H2
商家说可以联网激活吗? 虚拟机上网正常吗?

网友B:
2020R2 支持的系统里没有22H2  能装上 但会有bug
淘宝给你的是什么后缀的文件?.xml就是在线授权 需要连接授权服务器的  估计是一个月临时授权那种
.LOC是离线授权 需要复制到特定的文件夹..
在线临时授权 大概率中旬就激活不了了..
但是你显示的这个 连接不到授权服务器 就是你虚拟机网络的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最后是直接换VMware的虚拟机就可以正常安装激活了,不知道为什么hyper-v的虚拟机会卡在联网激活这一步

网友C(2023-11-02):
这个是一个月的临时授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