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5):
。。。。。

H0.09 先复位,后又可能置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

H0.09 先复位,后又可能置位

其实呢,没有啥讨论的。

上面有22.06,下面没有,运行条件都不同的程序还讨论啥呢?

至于让你感觉上面下面都有的部分,我只想说,接触器互锁的程序......

网友B:
前面是RSET H0.09,
下面又是OUT h0.09。。。

反正我是写不出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

H0.09 先复位,后又可能置位

其实呢,没有啥讨论的。

上面有22.06,下面没有,运行条件都不同的程序还讨论啥呢?

至于让你感觉上面下面都有的部分,我只想说,接触器互锁的程序......

如果不见第一图,还会有22.06问题?

搞清楚了,三个信号是故障信号,再没处理掉,保证不能启动有关部件,那怕是误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RSET H0.09,
下面又是OUT h0.09。。。

反正我是写不出这种

正常写法会在触点前加个P-ON么,所以就是一个调到哪里算哪里,写到哪里算哪里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RSET H0.09,
下面又是OUT h0.09。。。

反正我是写不出这种

正常写法会在触点前加个P-ON么,所以就是一个调到哪里算哪里,写到哪里算哪里的程序。
为什么不可以?
这个系统是国内很有名的企业做的,或许你所在企业,写字楼就用着他的设备
使用P-ON/P-OFF 也是程序设计的技巧

同类设备程序基本通用,只是P-ON not or P-OFF not 就变成另一个型号的设备,产品也就系列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RSET H0.09,
下面又是OUT h0.09。。。

反正我是写不出这种

正常写法会在触点前加个P-ON么,所以就是一个调到哪里算哪里,写到哪里算哪里的程序。
为什么不可以?
这个系统是国内很有名的企业做的,或许你所在企业,写字楼就用着他的设备
使用P-ON/P-OFF 也是程序设计的技巧

同类设备程序基本通用,只是P-ON not or P-OFF not 就变成另一个型号的设备,产品也就系列化了

如果对于该企业来说,需要在触点前加个P_ON来说,那么他每一行都会加,显然,他没有加。

并不是用的多就是好,你这个想法和用了一万套是一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一行都会加”~显然你不会充分使用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一行都会加”~显然你不会充分使用它

跟你谈编程质量么你来回复编程数量,跟你谈编程风格么你来谈编程水平,你这种思路我还能多说啥呢,你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一行都会加”~显然你不会充分使用它

跟你谈编程质量么你来回复编程数量,跟你谈编程风格么你来谈编程水平,你这种思路我还能多说啥呢,你说的都对。

那句是质量,那句又是数量,风格那是每个人的事,与水平没半毛关系,说到思路那就是经历的积累,世上的事只有当时对不对,说都对那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RSET H0.09,
下面又是OUT h0.09。。。
反正我是写不出这种
正常写法会在触点前加个P-ON么,所以就是一个调到哪里算哪里,写到哪里算哪里的程序。
我一般加P_ON是为了多行梯形图不报错。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