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5):
如何去实现PLC的扩展 以欧姆龙CP1H-XA40型 4路模拟量怎么扩展成为16路

网友A:
如果扩展模块本身都不够的话 ,可以采用第三方的485模块 !

网友B:
支持modbus  通讯之类的国产模块很多

网友C:
你目前的配置?

网友D:
通道不够的话,加远程IO模块了。

网友E:
不用OMRON的扩展模块,那只有选第三方的模块通过通讯方式来操作;

网友F:
手里只有40W,征信有点问题无法贷款,如何买160W的房?

网友G:
分时复用?将一个模拟量口按照时间片段分给4个不同的模拟量,缺点是模拟量不能实时检测,误差也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