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5):
请教各位师傅,我们给锯片加工厂做了一台加工锯片的设备,
1、加工环境有些潮湿
2、客户现场电压是400V/230V
3、电柜里面密封还算好的
4、由于是不正规工厂,所以没有安装地线
5、驱动器750W,额定电流6A 空开10A
问题:1、两台台达驱动器的空开会不定时的跳闸,一天跳很多次 2、空开上下端子短接并串接一个10A保险丝,驱动器会不定时无显示同时电机不工作。(此时驱动器有输入电压,关电重开就好了)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地线就自己打一条,用一条1,5米的1寸镀锌管直接打到地下去,用来做地线
空开不定时跳闸就换一个牌子试一下,这个不好解释,就算你用表去监控也麻烦

网友B:
先把断路器换了看

网友C:
感觉像是从断路器到驱动器那两根供电线中间有漏电,导致线路电流大,导致热脱扣

网友D:
先换空开吧,感觉应该是冲击电流或者瞬间过流

网友E:
空开质量不行的可能性最大,然后排查一下空开---驱动器电缆接地、短路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地线就自己打一条,用一条1,5米的1寸镀锌管直接打到地下去,用来做地线
空开不定时跳闸就换一个牌子试一下,这个不好解释,就算你用表去监控也麻烦
地线打过 打过一个1.2米的 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从断路器到驱动器那两根供电线中间有漏电,导致线路电流大,导致热脱扣
感谢 这也是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空开吧,感觉应该是冲击电流或者瞬间过流
空开短接了 驱动器有时会不亮 瞬间过流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查看下台达伺服存储的最近一次故障代码(P4-00),看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故障,再对症下药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台达B2驱动器里面没有什么能引起这么大过流的部件。D10的瞬时跳闸电流是100A,驱动器主回路前端是三相整流桥,如果能让空开速断跳闸驱动器一般也都要炸了。你这个跳闸感觉是空开热断的,那就是过流达到10A了,你驱动器才750W,即时算上过载也根本就到不了热断的状态。
接地线路有没有都与这个故障无关。
短接空开后出现无显示的情况,现场还潮湿,那就打开驱动器看一下,是不是电路板污垢导致短路的可能。

网友F:
应该检查伺服驱动器的电源吧?不定时不显示不工作。
还有外围接线,有没有破皮、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