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5):
SMART 200与昆仑通态TPC1031Kt网口连接,TPC通讯,现在想把汉字(例如“前进”)两字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应该怎样处理?
PLC程序中使用字符串复制指令,将字符串“前进”复制到VB3008,如下图:
HMI中组态如下图:
HMI上前进两字显示不出。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有些复杂 用多状态可以吗!

网友B:
威纶的屏有多状态 0 1 2 3等等代表不同的汉字  mcgs的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C:
通道地址3008即可,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面-5是我填写了字符串长度后自动生成的,我想着2个汉字4个字节加上字节长度一个字节就是5个字节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他是要求以字符串的形式通过以太网通讯发送汉字信息,我是服务器,给客户机发送“前进”(字符串)信息,客户机收到后要处理成汉字显示出来并且语音播报。
我现在就想弄明白,我在SMART200里面的汉字字符串,如何显示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上。

网友D:
既然在触摸屏上,直接用开关信号,或数字现实不同的内容

网友E:
这个功能还真没用过。。等大神来解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F:
你PLC前进,后退连接个变量,触摸屏关联变量,0或者1显示前进后退就可以了吧?

网友D:
1.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将5改为默认的128
2.PLC出来的码是什么标准?
试了【GBxx】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将5改为默认的128
2.PLC出来的码是什么标准?
试了【GBxx】都没问题
3.通讯没报错吧

网友G: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www.jiansujiabc.com/zh/articledetail.aspx?detailid=1237
你把程序中汉字的双引号改成单引号试试
我猜测原因可能是你使用了双引号,双引号格式下,在PLC存储器中第一个字节是字符个数,而你触摸屏可能把第一个字节当成了汉字的一部分。注意观察,设备添加通道下方,有一个配置字符个数的输入选型,这不正说明MCGS的数据格式中需要提前说明字符串长度?也间接说明MCGS中的字符串是直接对应文字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www.jiansujiabc.com/zh/articledetail.aspx?detailid=1237
你把程序中汉字的双引号改成单引号试试
我猜测原因可能是你使用了双引号,双引号格式下,在PLC存储器中第一个字节是字符个数,而你触摸屏可能把第一个字节当成了汉字的一部分。注意观察,设备添加通道下方,有一个配置字符个数的输入选型,这不正说明MCGS的数据格式中需要提前说明字符串长度?也间接说明MCGS中的字符串是直接对应文字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将5改为默认的128
2.PLC出来的码是什么标准?
试了【GBxx】都没问题
3.通讯没报错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指点!现在汉字字符串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这个功能有的,工具箱里的动画显示控件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功能有的,工具箱里的动画显示控件就可以做
主要是想实现字符串显示,这样的话通讯过来的字符串直接显示出来,不用做其他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