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求助

楼主(2023-05-15):
哪位知道这2个稳压管是多少V的?

网友A:
一块板上不会都坏了吧,板上拆一个同型号没有坏的串个1K电阻,接上可调电源,慢慢增加电压就可以测试出来稳压管的稳压值。在确定是稳压管但不知道稳压值的情况下就是这样测。

网友B:
ef36v eh39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肯定不是!施耐德ATV610中间一路驱动供电稳压用的,不可能36V!

网友B:
MMSZ4715T1G难道不是这型号,估计错不了,你再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是啊,哪有驱动电压搞36V的

网友B:
好吧!既然是中间一路,那你可以测试下另外2路的就知道了吧

网友A:
EF 7.8V,EH 10V,刚好我这有块施耐德ATV340 30KW驱动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