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6):
现工作遇到瓶颈 请各位大神伸出援助之手帮帮小弟
在已知炉体体积、升温要求、燃烧介质(比热)。燃烧机功率选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例:已知20立方米的炉体 加热一小时到达900度并保持2小时。需要30W大卡的燃烧机 这个30W大卡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问了很多厂家都说是“做多了的经验” 就没有个规律总结吗?

网友A:
这肯定是有规则的吧,但是可能超出了这个论坛的知识范围。
大致的思路可能是计算受热体从环境温度升温至需求温度所需的热量对比燃烧机的热功率,我有一次规划一个热水系统机组功率需求就是类似这样做的,但是最后厂家参考方案比我的小,肯定也是我有不专业的地方所致。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炉体的结构和加热介质是什么,如果是空气,这个体积的也就是20立方的空气,根本就不用30万大卡的加热功率,毕竟空气的热容量不大,如果你的保温做得非常好零泄漏的话需要的功率就不大的,但是由于你要升温到900度,也就要考虑热泄露的问题,大部分的热后会漏掉
要注意的是,炉体是不允许空烧的
燃烧机配套多大的功率不是由炉体决定而是由用热终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