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6):
请教下大神,项目现场有50多台AB变频器D2P5N103,会不定期 随机的报F41的报警,现场接地没问题,有台70kw的丹佛斯大变频器,是否会受这个大变频器干扰导致误报警?还有现场变频器参数P101(电机铭牌电压)未设置成电机铭牌电压380V,为默认值480V。是否会导致上述的报警。

楼主:
现场报F41 F42 F43 F12的报警。

网友A:
从所报代码看是有短路,你的变频器参数没按照电机铭牌设置,你的电机铭牌电压是380V,而变频器默认是480V的,最好把电机与驱动器断开,测一下三相间绝缘
(截图中英文是你用的PowerFlex 4M系列,中文截图是PowerFlex 520系列变频器的,不想看英文故障码可以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们当时现场测过3相绝缘没问题,拿摇表摇的绝缘。这个F041报警,我们现在设置了A451为1,不知道现场会不会自动消报警并且重启。现场有一台一直报12的报警,是不是硬件坏了。

网友B:
把电机线拆掉,如果上电就报警或者一启动报警,基本可以断定是变频器硬件上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报警不可怕,不要着急重启消除报警,而要找到触发报警的原因。我建议你找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协助一下,按照电机铭牌,把各项参数先设定好。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使用修机中常用的替换大法来缩小故障范围,比如频繁报F12的这台,你可以让它断开电机或者接别的运行良好的电机,看下报警的频率有没有变化,如果没什么变化,依然报F12,大概率是变频器坏了。原来的电机拆下来,检查三相绝缘,如果没问题,也连接别的运行情况良好的变频器,做个重复确认。

网友C:
50多台AB变频器D2P5N103 什么工况,同时运行还是有快速启停,有没有制动电阻?

网友D:
找个台达同样式,用AB上面主板面板启动后不报12号故障,可以确定是变频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