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偏移量的用法对吗?

楼主(2023-05-16):
很简单的程序,依次查询 M300~M304的波动状态,并将变化次数保存到 D7520~中去,案例中,M300~M304 均固定,正常D7520~应该保持不变,但实际运行,却不尽然。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INC前面的上升沿指令,不会一一对应的,也就是不会单独记住M300-M304的状态。
你这个M302是断开的,到M303时导通,这时就会给对应的D7523计一个数,由于是上升沿所以就只能计这一个
再由于每5个扫描周期都会计1,所以数据变化非常大

网友B:
子站3的写法跟别的不太一样,是有什么特殊用意吗?我看程序别的子站都是S,而子站3用的是R
这样在各站都正常的情况下,从子站3轮询到子站4的时候,就会产生上升沿,从而让子站4的错误数寄存器加1,你视频中右侧的元件监控窗口也说明了子站4的计数变化比较大

楼主:
谢谢二位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