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6):
这条指令将【113、114,115,116】4个采集数据同时载入,经过【子程序10】处理转发到【DM128,DM129,DM130,DM131】
这里的DM130(冷进水温度),在屏幕显示,DM597在程序另2处有用到

【子程序10】~被调用了14次,其中出现了290.291,292,  ,294,295,296,   ,
查看这款PLC的【MCRO】指令帮助,IN:290,291,292,293 OUT:294,295,296,297 专用
难怪现场的人看不到这几个存储器里的内容

113数值F999,114数值178
为啥D130一直显示0? 待有时间研究

楼主:
子程序
1.将291,292赋值0,也就是屏蔽I114,I115
2.将290(也就是I113)送到294,也就是DM128
3.提取295的高4位(应该使用#30C) 到291~不能理解这步的用途。
4.提取295的低12位 到292~结合后边指令,295可能与屏上的修正数据
5.判定291与F,< 就在294上叠加上292,294在前边2时映射290,也就是I113,在送到296~也就是DM130
6.判断结果291=F,就将294减去292,在送到296~也就是DM130

看似不复杂的子程序,突然发现ADD/SUB是BCD运算,I113出现F,又没见有处理

回查调用命令,118.14 是不是位on了,查看资料这是传感器接线错误,询问结果是on,先前来人判定传感器有问题,换过一个新传感器,DM130依旧为0

让其用替换法,将114传感器接到113,DM130依旧显示0~判定模块坏了,找个同型号模块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