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 提示这个是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23-05-16):
安装的时候提示这个,是安装包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呢?该怎么操作 ?哪位大咖指导一下

网友A:
直接将升级包当原生软件安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错安装包了是吧

网友B:
安装包不对

网友C:
建议弄个虚拟机搞,记得虚拟机装了系统就做个备份,安装失败恢复以后再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错安装包了是吧
你這個是SP,即補丁集合,你要去搞SR,即結合補丁,雖然差一個字母,差別大了去了。
WinCC V7.5 SP3和WinCC V7.5 SR3這差了遠了。

网友E:
上边那不是提示你找不到原安装文件和管理控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