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7):
比如说三轴运动,可不可以用特殊辅助继电器M8340,M8350,M8360,互锁Y0,Y1,Y2发出的脉冲呢?

网友A:
M8348 M8358 M83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348 M8358 M8368
我怎么感觉M8340 M8350 M8360 和M8348 M8358 M8368意思一样啊,请问这两组有什么区别吗,另外M8348 M8358 M8368 那一组写着为避免针对相同脉冲输出端,难道不相同就不能互锁吗比如Y0和Y1

网友B:
回复 楼主:
前者是有脉冲输出导通

后者是接通脉冲指令就导通(有些指令是虽然指令导通,但脉冲发送完成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是有脉冲输出导通

后者是接通脉冲指令就导通(有些指令是虽然指令导通,但脉冲发送完成就停了)

比如说X0是Y0脉冲的驱动条件,只要X0为ON,M8348就为ON,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是有脉冲输出导通

后者是接通脉冲指令就导通(有些指令是虽然指令导通,但脉冲发送完成就停了)

比如说X0是Y0脉冲的驱动条件,只要X0为ON,M8348就为ON,这样理解对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