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7):
请问,汇川HIU、H2U系列PLC现在还生产吗?

网友A:
用些中低端功能 随便兼容三菱plc的很多都可以用。

网友B:
这个就算汇川没有了,但淘宝大把

网友C:
今天我还写采购单 买H1U H3S 一些小机上用!说是省成本!没有用过汇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还写采购单 买H1U H3S 一些小机上用!说是省成本!没有用过汇川!

可以看看EASY301,500左右,增加模块也方便,

网友E:
这个不应该是去问汇川的客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