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7):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老客户说现场一套视觉系统出问题了。&*(&*(&……(*……

我来总结一下:

设备买了2年多了,功能就是视觉检测,剔除不良品。

故障是偶尔不剔除不良品,还有就是报错编码器异常。

这位联系我的是管生产的,以为是编码器不行,一年前就自行购买了一个同型号不同分辨率的编码器回来。

故障:原装编码器偶尔报错,换新编码器直接报错,开机就熄火。

~~~~~~~~~~~~~~~~~~~~~~~~~~~~~~~~~~~~~~~~~~

编码器:
客户说找编码器厂家,Baumer厂家买的,过程不知,结果就是:

左边设备用的是720P/R,编码器厂家销售卖的是5000P/R,这个猪都知道肯定不能用啊。

PS:一个管生产的也能自行购买备件,还买错了,私企真TM好捞钱啊。

~~~~~~~~~~~~~~~~~~~~~~~~~~~~~~~~~~~~~~~~~~~~~~~~

客户现在想知道:
1.买的编码器到底是好是坏。
2.设备到底是什么问题。

PS:私企真的好烂啊,连一个能配合设备厂家都人都感觉找不到,以至于找我帮忙配合。

~~~~~~~~~~~~~~~~~~~~~~~~~~~~~~~~~~~~~~~~~~~
我让客户把编码器发过来,我这里先测试下,

问题来了,

1,官网 www.baumer.com 没找到手册,手册哪里能找到呢?(https://www.baumer.cn/cn/zh/p/46798,下载里面没有看到有用的信息)

  只看到参数,
电源电源 8…30 VDC
输出信号 A+,B+,R+,A-,B-,R-
输出方式  HTL/推挽式,
频率<=160K,

2.HTL配合PLC测试,如何接线呢?

网友A:
编码器是什么测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量型的,应该是算距离,皮带传送,现场没去看过,现在想知道如何接线的,家里用PLC测试编码器好坏

网友A:
你的PLC支持直接接收编码器的信号吗?

网友B:
HTL/推挽式是不是理解有误 。它指的是编码器自身的脉冲方式。而接线如是2相2输入 就是接AB呀!不是吗!我一直这样接没有问题呀!

网友A:
接电源和A+ 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到一张原理图(图2,不知道真假),按照原理图逻辑,没问题的

图1是我画的接线图,理论上是没问题的,而且,我分析原理图,PLC这边,NPN或者PNP都可以形成回路(唯一需要注意的是Z脉冲,此编码器标注为"R")

网友A:
Z脉冲可以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我测试的话,还是接上吧,

家里用PLC测试,感觉这样是没问题的吧,但是一直没用过这么贵个编码器,怕按常规接法直接烧了。。

曾经遇到过SICK的传感器,普通都是棕色电源+,蓝色电源-,黑色/白色信号输出,但是,SICK它这个不是,烧了一个,几百块。。

网友C:
就接电源正负加AB,转一圈能达到脉冲数就行,接Z也行,每一圈会有一个Z 信号闪一下

网友D:
HTL的编码器按PNP或者NPN接都能用

网友E:
这分辨度相差太多,你要用只能改系统数据,不然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分辨度相差太多,你要用只能改系统数据,不然根本没法用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确定2个编码器能否正常使用。

如果能,那就是设备厂家(视觉)那边的问题排除编码器,

如果不能使用,就考虑重新购买编码器或者让设备厂家(视觉)协助修改程序或者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上面的贴的网址,也是这些东西,就是硬件参数,并没有详细的接线图,使用方法等等。

没啥大用,只确定电压30V以内是安全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让厂家给你改程序的费用会比一个编码器的价格高,信不?
不要以为厂家是无偿服务的,厂家的后期服务费高的很,不论哪个行业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佬,能提供手册下载地址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佬,能提供手册下载地址吗

说到下载地址,您才是大佬呀

我就是在你提供的链接页面里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吧,不按套路出牌...谢谢了.编码器寄过来我测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吧,不按套路出牌...谢谢了.编码器寄过来我测下

不是不按套路,是你不了解欧洲的说明书套路而已

网友H:
这种输出方式为长线驱动(line driver)~HTL,单使用A+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输出方式为长线驱动(line driver)~HTL,单使用A+是否可行?

按原理图来说,感觉是可以的,硬件到了,我测试下

楼主:
今天测了下,

A+ B+,PLC com接的0V,实测AB脉冲输入是没问题的。

NPN就不测试了,原理图是没问题的。

有一个刚开始还可以,通电了一会,吃个饭回来就没反应了,

拆都拆不开,应该很简单的东西,有谁知道咋拆啊,拆了修好能还原

楼主:
避雷指南:

电源+VCC 棕色
电源0V:白色 对,你没看错!

A+A- 绿色,黄色
B+ B-灰色,粉色
R+ R- 红色,蓝色 (注意了!蓝色是R-)

线缆内部也是双绞线,剥开一节线就知道了。

测试1:PLC COM接0V  X0 X1 接A+ B+ 测试PLC计数正常、
测试2:PLC COM接24V X0 X1 接A+ B+ 测试PLC计数正常、

结论:HTL编码器接PLC 不用分NPN PNP。

~~~~~~~~~~~~~~~~~~~~~~~~~~~~~~~~~~~~~~~~~

硬件,后盖就是一个完整的铝合金后盖,编码器主体直接压装进去的,外面一个O型圈,比较紧,但是很拆。

补两张图吧;、

网友I:
你别说私企了,就是上市公司也存在这种不懂的人自己去买错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今天沟通一圈,这个是从设备厂买的,设备厂家不鸟客户,客户陷入僵局了。

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沟通一圈,这个是从设备厂买的,设备厂家不鸟客户,客户陷入僵局了。

哈哈哈
正常,

网友J:
设备厂家不理客户肯定是产生不愉快的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