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槽型开关容易受到干扰要如何解决

楼主(2023-05-17):
有一个工位要用槽型开关的下降沿做计数,但是老是会记不准,偶尔会多计数,好像受到干扰一样,像视频这样,其他动作动都能点亮槽型开关,这样的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个状况只能换一个检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状况只能换一个检测开关
有没有抗干扰强一下的槽型开关推荐,有没有带屏蔽层的?

网友B:
频率不高,程序做个延迟,每次计数必须间隔多长才能再次计数。
优先考虑改改程序,毕竟换传感器麻烦,改程序几分钟的事

网友C:
可能是产品质量~摸不得
用锡纸包裹起来试试~锡纸接地线

网友D:
优先修改程序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刚出现还是一直都这样?如果刚出现,检查传感器槽型处有没有异物,检查槽型光电外观,看传感器头有没有划伤,引线有没有被挤或者破皮现象。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可能是传感器本身品质不行,或者现场环境不好,需要换一家好一点的传感器

网友F:
看看频率高不高,频率高建议使用光纤,不过看这个机构应该用不上光纤!

网友G:
如果一直这样,可能就是程序有问题。如果以前是好的,最近才出现这问题可能是传感器问题。就一个计数的程序还不简单吗,程序走到哪一步是完成一个周期的计数就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刚出现还是一直都这样?如果刚出现,检查传感器槽型处有没有异物,检查槽型光电外观,看传感器头有没有划伤,引线有没有被挤或者破皮现象。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可能是传感器本身品质不行,或者现场环境不好,需要换一家好一点的传感器
之前没有出现,就是最近有两台机是这样,这个已经出了几十台机了,一样的配置,一样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不高,程序做个延迟,每次计数必须间隔多长才能再次计数。

优先考虑改改程序,毕竟换传感器麻烦,改程序几分钟的事
这个是用三菱的中断程序来计数的,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先修改程序
因为这个是标准机,已经做了几十台了,所以不想随便去修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频率高不高,频率高建议使用光纤,不过看这个机构应该用不上光纤!
频率的的话大概一秒5次左右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刚出现还是一直都这样?如果刚出现,检查传感器槽型处有没有异物,检查槽型光电外观,看传感器头有没有划伤,引线有没有被挤或者破皮现象。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可能是传感器本身品质不行,或者现场环境不好,需要换一家好一点的传感器
最近两台机都出现

网友E:
回复 楼主:
把传感器排查一下吧,看有没有损伤。我看你的传感器挡片是用螺丝固定在皮带链轮上,如果长期运行,螺丝是不是有可能松动,导致挡片移位刮伤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