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7):
请问大神。
问题1:丝杆智联的伺服电机从A点走到B点 ,如何定位?   如何知道A点到B点的距离???有什么方法???
      我会定位指令 DDRVA DXXX DXXX Y0 Y1 .但我不知道A点到B点的距离应该 如何得知????、
问题二:触摸屏上针对轴定位应该制作哪些画面或者功能???
问题三:PLC示教程序是不是只用在三轴的项目中????三轴以上的可以嘛????感谢感谢示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请问大神。

我不是大神,我是菜鸟。这个也不需要大神出马,

问题1:丝杆智联的伺服电机从A点走到B点 ,如何定位?   如何知道A点到B点的距离???有什么方法???

答:需要确定机械的“0”点,例如A点绝对位置是10mm。B点绝对位置是25mm,(2个位置相对于机械“0”点)。

A点到B点的距离?ABS(A-B),绝对值,10-25=-15,ABS(-15)就是15mm。这个有啥意义?

     我会定位指令 DDRVA DXXX DXXX Y0 Y1 .但我不知道A点到B点的距离应该 如何得知????、

答:抱歉,我很少用三菱,百度了一下DDRVA就是绝对定位,例如,伺服在任何位置,启动这条命令,伺服就会走到你设置的绝对位置。
 例如1:伺服相对机械“0”点在55.56mm,你启动DDRVA绝对定位,速度给定合适,位置给定99.11mm,伺服就会跑到99.11mm
 例如2:伺服相对机械“0”点在150.00mm,你还是启动DDRVA绝对定位,位置也给定的是99.11mm。伺服还是会退到99.11mm

PS:还有一个相对指令:简单描述,伺服在10mm的位置,启动相对定位(速度给定合适,距离给定8mm),伺服就会前进到18mm,如果再次启动,伺服就会前进到18+8=26mm。

问题二:触摸屏上针对轴定位应该制作哪些画面或者功能???

答:这个要根据你的工艺来。
通用来说:
伺服调试:
1,伺服S_ON,2,轴复位,3,JOG运行(点动),4:轴归零(确定机械坐标,不一定一定是0),5,相对定位,6绝对定位。7,其它太高难度的,感觉你这也用不上,我也不怎么会,暂时工艺用不上。
例如:插补,电子齿轮、凸轮那些。

问题三:PLC示教程序是不是只用在三轴的项目中????三轴以上的可以嘛????感谢感谢示教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没写过,但是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吧。

猜想:不管点动,相对,绝对定位,让轴运行到你感觉OK的位置,把这个坐标参数保存起来,在自动运行中使用这个参数。这个就是示教?
感觉示教和轴数没关系吧,难道我1轴不能示教?

网友A:
补充下:
问题1:丝杆智联的伺服电机从A点走到B点 ,如何定位?   如何知道A点到B点的距离???有什么方法???

其中需要知道的东西:

丝杆有螺距,比如10mm,就是电机转一圈就是10mm。如果螺距是5mm,电机转一圈,上面工作平台实际移动5mm。

再一个是电子齿,根据外面机械结构来设置,这样PLC就不用换算了,一般伺服默认参数就是一圈10mm。(菜鸟不才,只接触过一部分伺服)

最后:LZ这样问没用,还不如踏踏实实看看视频,把硬件搭配好自己实验。

最最后:伺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分类:一种是脉冲,这个轴少可用,但是各种不方便。优势就是PLC+伺服价格便宜。

还有一种是总线,比如,西门子的PN,以及通用性强的EtherCAT,一根网线就可以控制伺服了,而且而且,可以配置绝对值的伺服电机,有啥好处?

只要一次确定机械0点,只要系统不出问题,即使设备断电也会保存伺服(机械)位置。

所有:推荐你直接玩玩EterCAT伺服,

网友A:
补3张图,汇川AM系列的EtherCAT总线伺服的配置参数

日新月异,我现在一轴也不会用脉冲轴了,各种不方便,总线轴+绝对值,走定位方便太多了。

安利:汇川的H5U,EASY系列,便宜量又足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个新手;首先搞清楚走1mm需要发多少脉冲?也就是说发多少脉冲伺服转一圈?转一圈的移动离距又是多少mm?

网友C:
根据脉冲数,应该可以算出来。

楼主(2023-08-28):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我是新手,我知道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个脉冲转一圈。丝杆螺距导程是4mm. 齿轮比是 131072:10000 。原点也设置好。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从原点到抓料点的实际距离是多少毫米与多少脉冲????程序应该怎么写????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B:
那你要把齿轮比131072:10000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就行了。减速比1:1的情况下是不是发10000个脉冲就是转一圈?是不是移动的距离就是4mm? 10000除以4,是不是等于发2500个脉冲走1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齿轮比我知道。分子是编码器分辨率 分母是设 多少脉冲转一圈。我就是不知道 从原点移动到某一个位置后,这个中间伺服走的距离或者脉冲如何通过程序写出来或者说是如何得知伺服走了多少毫米或者多少脉冲定位到某一点的???还请大神指点迷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