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7):
示教的PLC程序怎么写?他可以用在PLC位置控制中嘛?

网友A:
就是,。。

顾名思义,就是你教PLC走位,

网友B:
示教一般指的人来告诉机器运动控制的工作点位的坐标。
1 可以直接在触摸屏输入位置参数
2 用JOG方式,手眼配合,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并把当前位置写进工作位置寄存器
3 机械臂的示教很有意思,进入示教模式,可以拉着机械臂随意摆弄,引导到合适的位置,保存这个位置
4 也可以给他加一个传感器或者工业相机,让它自己找到目标物,最后自动把位置保存起来。

第1种,不需要写专门程序,
第2种,需要写个JOG程序,
第3种,需要读取机械臂控制器位置寄存器的程序,另外机械臂控制器要具备teaching功能
第4种,对工业相机,重点是机器识别算法。识别成功后,反馈坐标,这个坐标不一定PLC程序需要的坐标,需要做个坐标转换
。如使用传感器示教,程序类似于回零,只是在最后处理时,要把当前位置传送到位置寄存器里

网友C(2023-12-15):
可以用在PLC,不过这种在机器人上用的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