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今天维修一台正泰NVF2G的变频器,上电后一启动就报警out1,查了变频器故障为逆变单元故障,除去其它外部故障,还有为IGBT模块损坏,但是拆下模块后,用指针表触发了一下模块内部都能导通没问题,怀疑驱动电路有问题,然后拆掉母线端电容接入500V直流电,此时接上电后面板后启动还是报out1,驱动电路上桥为三个AT350,下桥为A316J,故将A316J的14脚和16脚短接屏蔽检测信号,然后面板启动能正常运转,以为光耦有问题,将3个316全换掉之后,故障依旧,还是报逆变单元故障,驱动板的电容也全部拆掉检测一遍,但还是全部更换,故障还是没有解决,请教各位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话 最好检测一下它的驱动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波形检测了有波形,没问题,怀疑光耦驱动不良就把上下桥的驱动光耦也全部都换过一遍,光耦周边的一些元器件全部检测过没问题,现在问题就是一上电能运转一会,或者是带电机的时候也偶尔就报OUT1(逆变单元故障)了。

网友B:
查查电流采样

楼主: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A:
那就应该检查一下反馈电路了

网友C:
查一下管压降检测电路  316的14脚顺着往上级  取直流母线经过反二极管过电阻稳压后至14脚的   大致电路应该是这样  查查二极管稳压管有没有损坏或性能不好的

网友D:
14脚定时电容查一下

网友E:
这个故障我应该发过帖子,就是14脚检测电路二极管性能不好,更换即可,通病

网友F(2023-09-07):
注意一下通孔的线是不是有问题,前两天收到一个37的,运行报out1,脱开模块运行正常,电压正常,一接模块就完蛋,光耦929的,最后排查发现通孔断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