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8):
  已三菱FX系列为例子,比用我用AB相的编码器,可以直接指定比如C251,正转增数,逆转减数,但是如果我想接到普通输入点该怎么知道编码器的旋转方向呢?(不考虑丢脉冲的情况)怎么能得知是A先碰到还是B先碰到呢

网友A:
不考虑计数的频率是否跟得上,A,B分别计数,A的计数值大于B,那么正转,B的计数值大于A,那么反转。

考虑到可能存在计数相同的情况,你应该在输入中断中进行比较。

网友B:
如果你能将编码器转的极致慢,是可以分辨的

网友B:
试试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这个小程序挺有意思。是不是也需要速度特别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用特别慢,只要A/B on-off的变化被PLC识别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