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8):
三菱FX5U大概四五台,怎么通讯方便点啊,传递的都是简单互相通知的信号?

网友A:
三菱N-N通讯

网友B:
如果都是5U 用个交互机!CPU简单通讯!就可以实时共享数据了!

网友C:
modbus rtu 或者modbus tcp

网友D:
没用过三菱,弱弱问下,不能像西门子那样直接可以智能从站直接读数据吗

网友E:
三菱PLC之间通信,不好用,简单通信点太少了,远不如松下PLC的PLCL连接功能!

网友F:
直接走以太网简单CPU通迅,不需要写任何程序~~

网友G: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一般通过CPU设置都能实现简单通讯,不用编写程序的;
不同品牌之间的PLC通讯要麻烦一点,提供几个案例:

网友H(2023-12-15):
如果都是三菱家的,用简单通信,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I(2024-03-11):
直接走以太网简单CPU通迅,B站有教,程序都不用写呢。直接就可以使用

网友I:
直接走以太网简单CPU通迅,程序都不用写呢。直接就可以使用,这样设置就行

网友J:
简单CPU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