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母名字叫什么?某宝查不到

楼主(2023-05-18):
个别板子这种插母接触不良,淘宝查不到具体名称,有的说蜈蚣腿单排母 2.54mm
知道的朋友帮助一下,谢谢

楼主:
这种的没有原装的耐用,

楼主:
这个有点像

网友A:
你直接淘宝扫你的元件看看。

网友B:
如果接触不良只能换,电器除锈那个作用不大

网友C:
打开手机淘宝,拍照搜索。

网友D:
自己改装下,换成别的,2.54mm都是很标准的间距,很多替换件,实在不行用引线引出,换成端子形式

网友E:
万能的淘宝 拍照搜索 事半功倍

楼主:
谢谢几位,完全一样的没有,估计是进口品牌,替代的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