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故障案例

楼主(2023-05-18):
新组装一台设备台达plc,亚德克磁感应开关一天烧坏2个,测直流24v正常,接地良好,有知道故障原因的吗

网友A:
磁感应开关都会烧?这个真是做梦都会想不到,如果你的PLC端口没问题的话,只能说是你的开关质量问题,毕竟流过的电流是很小的,根本不会烧的

网友B:
接plc的就几毫安电流 正常不会坏的 除非接错线 要不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C:
找不到问题可以把磁性开关换成3线制的试一下效果。

楼主:
我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把输入输出模块换掉了,运行24小时没在出故障

网友D:
亚德克磁感应开关是几线的,最好选择三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把输入输出模块换掉了,运行24小时没在出故障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网友F:
磁开损坏,很少见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把输入输出模块换掉了,运行24小时没在出故障
为什么换了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