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机器人报警E1294

楼主(2023-05-18):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外部I/O有短路吧,先检查吧

网友B:
检测电路板上24v是否正常,正常那就是供电后端有问题,若24v异常就检查前端电源问题

网友C:
24V电压低,查查电磁阀,线路。

楼主:
前端电源在哪个口可以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