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8):
本地一台高斯印刷机,主机用的是派克590+50KW左右直流电机 配电的顺序是输入三相保险,接触器主触头,输入电抗器然后到派克590的三相输入端,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在低速时一切正常,当电机电压升到200V左右,电流在42A以上,输入电抗器就会发出噪声 同时感觉电机也有类似噪声,故障时,电抗器的输入电压是382V,输出是373V,故障时的输入电流在45A左右,三相平衡且稳定.现在的问题 不好判断到底是电抗器有问题,还是派克590有问题 请问下怎么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现在分不清到底是电机有问题还是派克590有问题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报什么故障

网友A:
查看相关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相关故障代码
没故障 电机抖动 电抗器声音很大

网友B:
额定端9v是啥鬼?

网友B:
挺节省的单位,接触器这样了都凑合着用,这一不注意,容易引发安全问题,电抗器推荐里是用的,其实不用完全可以,关于电机有声音的话,完全可以去掉电抗器的情况下再对比判断下。。。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调速器输出电压,另外你换一块能测直流功能的钳形表再仔细测试一下三相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定端9v是啥鬼?
意思是电抗器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节省的单位,接触器这样了都凑合着用,这一不注意,容易引发安全问题,电抗器推荐里是用的,其实不用完全可以,关于电机有声音的话,完全可以去掉电抗器的情况下再对比判断下。。。
今天试了 去掉电抗器电机在超过某个速度段依然有抖动和电流不稳换情况

网友A:
直流电机检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检查过吗?
电机功率太大 不好测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相对来说电抗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小;还有驱动器和电机方面,打开电机风挡,检查铜头及碳刷;测量励磁电阻,励磁一定采用电流控制,从驱动器端带励磁输出线再测电阻,开机诊断参数监控及钳流表实测励磁电流,并同步测量励磁电压,确定励磁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D:
电机和电抗谐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来说电抗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小;还有驱动器和电机方面,打开电机风挡,检查铜头及碳刷;测量励磁电阻,励磁一定采用电流控制,从驱动器端带励磁输出线再测电阻,开机诊断参数监控及钳流表实测励磁电流,并同步测量励磁电压,确定励磁是否存在问题。
励磁161v很稳定 没问题 现在情况是 电机电流达到50a 电压超过200v容易发生抖动

网友E: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不一定是电抗的问题,590就算你不用电抗人家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用电抗只是怕它干扰人家而已
励磁200时候抖动,这个实际上是电机要在大扭矩的工作状态,排除你的负载问题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电机,如果电机的励磁线圈出现不平衡时候也就是这个现象,励磁线圈是对称的两个,只要他们不对称就这样,你可以测量电阻,如果测量出来的电阻比正常数值大就可以确定是电机问题
励磁线圈维修费用不贵的,贵的是电枢和转子
直流电机的实际上也是会坏的,就算是西门子的直流电机也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短接了输入电抗器,电机在50A的电流,200V的电压,仍然有时会抖动 出现故障时,电压表,电流表都是轻微跳动,正常的时候都很稳定,现在是分不清是电机还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是590问题,找台示波器看看电枢波形吧

网友E:
如果你认为电机没问题的话,你可以试一下优化运行的项目,这个电脑上没有这个手册,没办法告诉你哪个数据,如果你的电机有问题的话是没办法完成优化运行操作的,那样你就可以确定是电机问题了,电机正常的话,经过优化运行操作后,你的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反正又不用花钱,试一下吧
不论是电机问题还是驱动器问题,只要其中一个是存在硬件故障,驱动器都会报相关的故障代码,但如果励磁线圈轻微故障时候那样就不会报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