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为什么需要保护板

楼主(2023-05-18):
电钻之类的锂电,拆开后基本都是18650串出来的。
请问,为什么不能像普通电池一样直接充电,还需要电源保护板。

网友A:
过充爆炸起火

网友B:
板检测电流与温度,防止过冲,目的是为了更加安全。没有这玩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这个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检测电流与温度,防止过冲,目的是为了更加安全。没有这玩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这个非常重要!
这么说,蓄电池自行车和锂电自行车,充电器不能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检测电流与温度,防止过冲,目的是为了更加安全。没有这玩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这个非常重要!
这么说,蓄电池自行车和锂电自行车,充电器不能混?

不能,甚至于同样锂电池充电器,不同规格也不能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检测电流与温度,防止过冲,目的是为了更加安全。没有这玩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这个非常重要!
这么说,蓄电池自行车和锂电自行车,充电器不能混?

不能,甚至于同样锂电池充电器,不同规格也不能混用。
可是现在充电器都是智能的啊。充满自动停。蓄电池和锂电的电压相同的前提下,也不允许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检测电流与温度,防止过冲,目的是为了更加安全。没有这玩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这个非常重要!
这么说,蓄电池自行车和锂电自行车,充电器不能混?

不能,甚至于同样锂电池充电器,不同规格也不能混用。
可是现在充电器都是智能的啊。充满自动停。蓄电池和锂电的电压相同的前提下,也不允许吗?
充电电流不一样 充电曲线不一样 终止电压不一样 怎么可以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检测电流与温度,防止过冲,目的是为了更加安全。没有这玩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这个非常重要!
这么说,蓄电池自行车和锂电自行车,充电器不能混?

不能,甚至于同样锂电池充电器,不同规格也不能混用。
可是现在充电器都是智能的啊。充满自动停。蓄电池和锂电的电压相同的前提下,也不允许吗?
充电电流不一样 充电曲线不一样 终止电压不一样 怎么可以混用?

铅酸电池随便混。

网友E:
避免过充,过放

过充会发热爆炸起火

过放会让电芯提前报废.

笔记本的保护板很恶心,如果检测到电池异常,直接锁死电池,即使你换了电芯也没办法继续使用.

网友F:
没有保护板放电放光了就成一次性电池了,另外充电也需要保护;

网友G:
电钻的那个电源板
1.防止过充
2.防止过放
手电的是没有这个板的,但是配有充电头或用手机的充电器去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避免过充,过放

过充会发热爆炸起火

过放会让电芯提前报废.

笔记本的保护板很恶心,如果检测到电池异常,直接锁死电池,即使你换了电芯也没办法继续使用.
过冲可以理解,过放怎么还和充电器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避免过充,过放

过充会发热爆炸起火

过放会让电芯提前报废.

笔记本的保护板很恶心,如果检测到电池异常,直接锁死电池,即使你换了电芯也没办法继续使用.
过冲可以理解,过放怎么还和充电器有关系?

和充电器没关系,

普通的保护板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某个电压就会切断输出,保护电芯避免过放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钻之类的锂电,拆开后基本都是18650串出来的。
请问,为什么不能像普通电池一样直接充电,还需要电源保护板。
以前的电池结构太简单太保守太稳定了,比如铅蓄,比如镍铬,镍氢。

现在的三元锂,磷酸铁锂结构高级,并且对于极端的使用环境不能自行控制危险的继续发展,很容易爆炸起火,所以只能通过外部技术手段进行自保,比如充放电电控板,智能充电器电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避免过充,过放

过充会发热爆炸起火

过放会让电芯提前报废.

笔记本的保护板很恶心,如果检测到电池异常,直接锁死电池,即使你换了电芯也没办法继续使用.
过冲可以理解,过放怎么还和充电器有关系?

和充电器没关系,

普通的保护板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某个电压就会切断输出,保护电芯避免过放
经您解释,豁然开朗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钻之类的锂电,拆开后基本都是18650串出来的。
请问,为什么不能像普通电池一样直接充电,还需要电源保护板。
以前的电池结构太简单太保守太稳定了,比如铅蓄,比如镍铬,镍氢。

现在的三元锂,磷酸铁锂结构高级,并且对于极端的使用环境不能自行控制危险的继续发展,很容易爆炸起火,所以只能通过外部技术手段进行自保,比如充放电电控板,智能充电器电路等等。
这也算是电池的一段历史了,承蒙赐教。

网友I:
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