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9):
设备背景:PLC作为上位机,和一台电气检测设备和打标设备进行232通讯,通过检测设备获得电气数据,然后进行打标。
         PLC:XD2-60(旧的重新利用)
前提概要:电气检测设备和打标设备都通讯成功,电气检测设备提取参数已提出数据,打标设备通讯要求给ASCLL码,进行转换。
具体问题:如何将获得的电气参数进行拆分发给打标设备:
         例获取检测数据D1000:12345678,给打标设备是ASCLL码:D100:31 D101:32 D102:33 D103:34 D104:35 D105:36 D106:37 D107:38
         求如何将D1000的数据按位数拆到D100-D107中

网友A:
如果电气数据是十进制的数据,那就用除法

12345678/10000000=1,余数2345678

再用这个余数2345678/1000000=2,余数345678

余下的照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了解了,想过这个方面,但是没想过用余数进行继续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B:
有没有字与命令?
比如 andw D1000 #F0000000 D100  再用asc指令转换一下
   andw D1000 #0F000000 D101  再用asc指令转换一下

网友C:
BCD转换后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平有限,表示没看懂

网友B:
这种方式要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菱可以行但是信捷的BCD指令的指定软元件是16位的,5位数不能满足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没能实践理解,但是谢谢大佬带我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