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9):
一、故障现象
用户主诉:细纱机上电后,触摸屏电脑启动中途“卡死”不能继续运行,似进入死机;
二、初步检查
1、上电DC24V,触摸屏电脑运行BIOS、自检、加载VX Works后,每次总在提示“VX Works Start (192.168.1.140)”时,出现长时间“卡死”现象,看似死机(光标仍然闪动),此即触摸屏故障点,如下:

2、特别注意到,如果多次反复开机重启,有时偶尔也能在出现以太网启动提示、并经过约5秒左右后,出现“Load Modules....”提示,表明以太网启动顺利通过,系统会继续加载后续模块,如下图,此后系统即可完成全部进程:

3、系统若能够完成以太网启动,则全部详细进程界面记录如下:
①、启动BIOS、自检、提示按CTRL-ALT-S进入BIOS进入配置程序,如下:

②、加载“嵌入式软件”FS FORTH-SYSTEM,如下:

③、加载Vx Works实时操作系统,如下:

④、启动以太网(注意,正常情况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5秒左右),如下:

⑤、若以太网启动通过,加载后续模块,如下:

⑥、配置ESMC、通讯参数,如下:

⑦、启动PLC模块、加载及检测项目模块,如下:

⑧、启动细纱机测控项目界面,如下:

⑨、最后,进入细纱机测控菜单、系统进程全部完成,如下:

⑩、正常启动后,24VDC电压、电流如下:

三、拆机检查
1、触摸屏铭牌、外部接口定义如下,其中,键盘PS2接口、以太网RJ45接口不用,CAN总线、COM1串行接口连接细纱机外部控制设备:

2、拆机检查:
①、接口如下:

②、上层通讯及电源板如下:

3、初测+5VDC正常;各元件外观正常;长时间加电,未发现有发热元件;元件未发现有明显虚焊;插接件未见接触不良。
4、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上电24VDC后、系统运行到以太网启动“卡死”后,用手触摸芯片LAN91C96的四周管脚及封装表面时,能够“触发”以太网顺利启动通过! 查芯片LAN91C96的PDF,为以太网通讯管理芯片。
四、故障分析
1、根据系统启动过程状态提示、拆机上电检测结果及测试现象分析,系统“卡死”的故障点,应该在系统对以太网启动、加载、配置过程中。造成以太网启动加载配置错误的可能原因有:
①、以太网启动软件、配置参数错误(软件原因));
②、RJ45外部连接电缆及接口接触不良(硬件原因);
③、以太网管理控制芯片LAN91C96及周边电路元件参数不稳定(硬件原因)。
2、根据以太网偶尔能够顺利启动,说明软件或参数配置应该问题不大。因此,基本可以排除上面第一种原因。
询问用户得知,触摸屏在原实际联机使用中,除CAN、COM1接口连接外部控制设备外,以太网RJ45、键盘PS2接口并不连接任何外部设备(其硬件及软件配置可能是供系统集成商在安装软件、调试系统时使用)。因此,基本也可以排除上面第二种原因。
因此,可以判定,触摸屏在以太网启动“卡死”的根本原因,极大可能是以太网相应电路元件参数不稳定、工作不正常,造成系统不能对其稳定启动、加载配置。
五、故障处理
1、屏蔽以太网
既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以太网接口并不连接任何设备,能不能在BIOS中直接屏蔽以太网,使其“脱离”系统进而使系统跳过对其启动、加载配置?
注意到触摸屏在上电启动BIOS的过程中,有一个“按CTR-ALT-S进入BIOS设置”的提示,因此,在PS2接口插入一个PS2口的键盘进行试验。
经实际测试,所用键盘不能进入BIOS,尝试失败(可能PS2口的键盘也有兼容性)。
2、检查LAN91C96周边电路
拆焊LAN91C96周边电阻、电容(9个小滤波电容均为10nF),测试正常;更换晶振(20MHz)及谐振电容(33P*2),故障依旧;

3、不得已,最后,更换LAN91C96,反复上电试机,故障消失!
坏的LAN91C96芯片如下:

更换芯片后的通讯电源板如下:

网友A:
VX Works

第一次听说是路由器。。

网友B:
过程详细  分析到位 谢谢分享

网友C:
单靠手摸芯片都能恢复正常,这更像是虚焊,补焊一下应该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靠手摸芯片都能恢复正常,这更像是虚焊,补焊一下应该会好
反复补焊无效。。。

网友D:
楼主厉害啊!这么难也搞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X Works

第一次听说是路由器。。
VxWorks是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所以,这个电脑触摸屏,准确来说,应该是“嵌入式实时控制电脑触摸一体机”,与普通的Windows、Win CE、安卓系统不同。本质上来说,是基于Unix的系统。

网友E:
这下可以了,  维修费搞他几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靠手摸芯片都能恢复正常,这更像是虚焊,补焊一下应该会好
还有一个情况没有讲:用手触摸晶振表面,竟然也可以引发系统继续运行后续进程。
所以,当初怀疑是LAN91C96外部晶振的时钟电路不稳定故障,晶振没有起振导致LAN91C96没有工作。所以,有了换晶振、谐振电容等一系列测试、验证。。。当然,经过测试,晶振电路一切正常,才不得不将重点放到芯片本身上。这也是正常维修、更换元件的基本原则。。。由外到内,由简到繁。100脚的芯片更换,还是放在最后吧!

网友F:
含泪挣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