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常用18650饿死了

楼主(2023-05-19):
不常用18650饿死了,怎么救活?谢谢

网友A:
没带保护板电放光就没用了,成一次性的了;

网友B:
看过一个视频,用高点的脉冲电压激活
可以试试

网友A:
试过那个方法,并不靠谱,充了量下有电压,接上负载一秒就没了;

网友C:
直接搞个5V恒压充一段时间再换带保护的充电器充试试吧

网友B:
激活后再用充电器充电器正常充电

网友D:
直接用4.2充电,电流很小,或者断开电压很快就下降的话,基本上没容量就扔了吧

网友E:
充电没有电流的话正极下面有个安全阀顶一下在试试!

网友F:
基本是报废了,这个和有没有保护板关系不大,我的几个头灯,经常是用到亏电才充也没见亏死

网友G:
曾经反充两个,好像就没电压了,扔了

网友H:
没有用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了多办法激话只有一个可以恢复充电,但是不用放两天又没有电了,最后还是处理了。

网友I:
扔了,换新的。即使激活,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J:
网上的办法,一是正极面有小孔,用牙签捅进去下压。二是5V电源正接电池正,负接负,充10秒断十秒的反复几次,可能能激活。

网友F:
这个电池实际上是电池膜卷起来的,坏了也就坏了,基本上是不用指望去激活的,这个里面估计是电池里面的电池膜和那两个电极已经是存在电阻大导致的,能激活的算你运气好

网友K:
某多多上几块钱的东西还是扔了换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网上的办法,一是正极面有小孔,用牙签捅进去下压。二是5V电源正接电池正,负接负,充10秒断十秒的反复几次,可能能激活。
这方法我试过,还用PLC来控制充断的时间,充了一天量了是有电压了,但接上负载一秒就没了;
好在这电池很便宜,真的亏电就换了就行了,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就买那种带保护板的18650就行了;

网友L:
可以用稳压电源稍高点的电压触动一下,不见得一定好使,然后正常充电。

楼主:
谢谢大家。几种方法试了,仍是0v.放弃了

网友M:
当年铅酸电池缺蒸馏水饿死了,加上蒸馏水后用高电压充电可以恢复,锂电试过没有成功。

楼主:
尝试用牙签捅,可调电源激活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