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

楼主(2023-05-20):
  光伏发电并网,并线在电容柜后面。发电的时候功率因数低至0.5以下,电容全部投入都不够。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光电发电并网后功率因素是不会这么低的,除非你的逆变器是存在问题,或者你的电容柜的控制器的检测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直这么低,是偶尔。逆变器的控制权不在我这,无功检测也没有问题。断开光伏一切正常。

网友B:
不是应该并网在电容柜前面么?并在电容柜后面,情况就复杂了呀。应该电话咨询光伏设备厂家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我问怎么不是并在进线柜前端?安装公司说都是这样搞的。要是并网在我进线柜前端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互不干扰。现在这样并网,情况复杂了很多,停电操作也复杂了,风险也多了。

网友C:
第一让光伏改变控制器功率因素,让其发一点无功出来。第二改变进线方式。以前我这也是这种情况,让他们改过之后好很多,能达到供电局考核要求。不改好办呀,在白天拉掉光伏发电,晚上送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招,一剑封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