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0):
ABB 变频器面板ACS-AP-S   ACS-AP-W   ACS-BP-S  是否通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BP-S是简易面板,液晶屏要小的多,功能也比标准的AP要少;
AP-W相比AP-S多了蓝牙;

楼主:
BP-S这种简易版的是不是可以用来做880变频器的一般调整?如加减速时间,端子和面板的切换控制等等。

网友A:
880上配的是AP-W;

网友B:
BP-S这种简易版的是不是可以用来做880变频器的一般调整吗?

网友A: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AP-S或AP-W兼容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