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0):
使用XD5E-24T ,固件3.7.2 最新版本
在做modbus RTU通信时,发现其标志位 SM160结束后 通信状态字 SD160 不能及时反映当前通信的状态,如果通信正常,需要延迟0.5s以上,如果通信不正常,需要延迟 3-4s
由于我这边需要和20多个站点通信,如果从站出错,需要定位具体出错的位置,如果加上这个时间延迟,通信滞后就很严重了呀!
我咨询了客服,对方都说无法解决!实在不明白,为啥信捷PLC有这样的延迟!

网友A:
SM160下降沿表明当前Modbus指令执行完成,可以去执行下一个Modbus命令。
当SM160下降沿,且SD160为0,表明读写正常,读操作时即可进行数据保存
每条Modbus命令之间最好有10ms时间间隔

网友A:
信捷XD5E 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中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INPR、MCLW、REGR和MRGW指令,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对PLC通信程序做了测试,实现了02、15、03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36422858448962062?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B:
信捷的通信一直有问题,通信完成标志与接收完成标志形同虚设,我一般不采集这个信号,一直靠延时轮询,就算有问题,也不会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捷的通信一直有问题,通信完成标志与接收完成标志形同虚设,我一般不采集这个信号,一直靠延时轮询,就算有问题,也不会死机!

我是从来没用过这些标志位,也是只做延时轮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160下降沿表明当前Modbus指令执行完成,可以去执行下一个Modbus命令。
当SM160下降沿,且SD160为0,表明读写正常,读操作时即可进行数据保存
每条Modbus命令之间最好有10ms时间间隔
时序有问题的! 当sm160 下降沿后,如果通信正常,SD160 要延迟几百ms才能为0,否则为101,如果通信不正常,要2-3s以上SD160才能正常反映通信状态

楼主:
我主要是为了定位哪个从站掉线情况才考虑用这个标志位!

楼主:
XD5E的modbus RTU通信采用的是通信堆栈方式,我一般都没有考虑语句之间的延迟,对于一个站点的通信,就将这个站点几条指令放在一起

楼主: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咨询客服,客服居然让我将回复超时改为10ms以下,导致无法通信!

楼主:
回复超时和重试次数增加,会导致状态位的延迟更长

网友D(2024-01-06):
调试时也遇到这问题。搜到这帖,知道用SM160和SD160难搞。
我的方法是,在读从站前写数据到不用的地址,读回来比较。

网友E(2024-10-19):
应该是需要两个知识点来理解这个通讯问题。
一是下降沿信号的捕捉。在当前周期当前位置之前被清0又置1的位,是无法捕捉到下降沿的;信捷的普通下降沿只在下一周期的完整周期为1,双参数下降沿才是立即为1到下一周期的当前位置。
二是信捷的通讯是超级方便的堆栈轮询,无须用户编写轮询程序。即凡是未触发过的通讯指令只要触发必然在某个时刻通讯,凡是触发过的再次触发无效。也就是说常驱动的通讯指令排队执行,沿驱动的通讯指令单次执行,通讯执行时刻和通讯指令触发时间基本无关。sm160和sd160是所有通讯指令共用的。
综上,楼主的问题实现方法如下:在两个通讯指令之间插入ldp sm160 m0;mov sd160 d0。